有没有输入12~80V,输出电流可达3A的DCDC芯片推荐?谢谢!

楼主(2021-01-13):
最近有个项目,正常的输入电压是12~60V,板上主要就是单片机,平常电流不大,但有个4G模块,拨号瞬间电流可能较大,所以还得把大电流考虑进去。所以需要寻找一款能输入12~80V,输出可以调整或者固定都行,电流能达3A的DCDC模块,有这方面应用的朋友请推荐一下了,谢谢!

@tpgf :主要是输入范围大,输出其实也可以用大电容来保证拨号瞬间的大电流。
输出范围有点大啊
@tyw :谢谢关注!输出还没定,不过应该考虑是24V输出,因为会外接一个温湿度变送器,也要为其供电。再将24V变成4.2V为4G模块和单片机供电。整板及外接变送器日常消耗电流应该在200mA以内,但4G拨号的瞬间可能达到2A。
tyw
输出几伏?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要求,有几个疑问:输入电压80V?需要这么高的电压?输出电压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要求,有几个疑问:输入电压80V?需要这么高的电压?输出电压为多少? ...

谢谢关注!输出还没定,不过应该考虑是24V输出,因为会外接一个温湿度变送器,也要为其供电。再将24V变成4.2V为4G模块和单片机供电。整板及外接变送器日常消耗电流应该在200mA以内,但4G拨号的瞬间可能达到2A。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 宽输入电压:9V-120V
  •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最小压差4V(输出5V时输入为DC9V-120V,输出12V时输入电压为DC16V-120V)
  • 输出电压12V/5V 可选(其它电压请联系客户订制)
  • 输出电流最大3A(即恒流值3A,当定制电压大于12V,输出电流小于3A,功率不建议超过30W)
  • 典型工作频率:140KHz
  • 高效率:最高95%(压差越小,效率越高)
  • 轻载降频,提高轻载效率
  • 待机电流小
  • 内置过温、过流、输出短路保护
  • 内置软启动
  • 恒压恒流输出
  • 工作温度:工业级(-40℃到+85℃)
  • 模块体积:40*30*19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非常感谢您!

网友C:
大电流持续的时间应该很短,考虑加大电容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持续的时间应该很短,考虑加大电容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嗯,是的,也是这样打算的,所以电流2A也是够的。主要输入电压范围很宽,又不想用分立元件搭,想找找有没有合适的DCDC芯片或模块,找了TI的倒是有一款芯片,电流都满足,但输入电压只能达到60V,和实际的最大输入刚好临界。

网友D:
TI的LM5164可以吧,你的4G模块工作电压低,其实瞬间功率并不大

网友E:
找个成品~~~折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