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可以用串口下载吗?下载工具是哪个?

楼主(2021-01-13):
如题.最近拿到一个MCU开发板,是否可以用串口下载呢?

网友A:
这个不支持ISP下载。但支持IAP下, 也就说你自己写个Bootloader,然后就可以用串口下载了

楼主:
谢谢,有bootloader的demo吗?

网友B:
写个Bootloader,然后就可以用串口下载

楼主:
听着写bootloader好像比较容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着写bootloader好像比较容易啊?

例程代码里,有IAP/boot例程,自行研究下。我暂时没研究 HK32F030Mxx_ExampleV1.0.7.rar (2.19 MB, 下载次数: 21) HK32F030Mxx_Library_V1.1.3.rar (240.63 KB, 下载次数: 11) HK32F0301M系列_HK32F030M系列

楼主:
多谢.我先看一下.有问题再请教啊!

网友C:
自己写boot有点麻烦,还是SWD比较方便,刚开始开发的时候,还是老实用SW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