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的复位类型怎么读写,

楼主(2021-01-13):
GD32F30x的复位类型怎么读写,描述上次系统复位原因,有类似的寄存器吗?例如外部复位引脚 看门狗 等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请看手册  一般都会有1个寄存器管理,复位后去读取,判断是上电复位或是看门狗超时复位。  一般这个没啥实用吧? 请问你读取这个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手册  一般都会有1个寄存器管理,复位后去读取,判断是上电复位或是看门狗超时复位。  一般这个没啥实 ...

看了手册找不到... ...MCU重启了,由于特殊原因无法用仿真器调试MCU,想用串口打印看下MCU重启的原因,好定位问题是软件还是硬件.请问有办法不用仿真器的情况下知道程序死在哪里的嘛,小白求救

网友B:
RCU_RSTSCK 找这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U_RSTSCK 找这个寄存器

太感谢了,就是这个,找到了!大神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