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用浏览器访问和控制设备,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1-01-13):
有个项目,要对一个设备进行升级,设备原先是通过无线通信接收到一些图像信息,然后通过串口将这些信息传递出来到电脑或其他设备,电脑上有独立的软件来接收串口数据并显示图像。
现在要求增加这么个功能——将串口改成RJ45,通过网线连接至上位机(电脑),然后在电脑上通过浏览器访问和控制设备,网页页面内容就是设备通过无线通信接收到的灰度图像,图像内容不定时更新,每一幅图像都需要能够回看,要在网页上对图像进行缩放、拖动观看、保存导出等操作。

设备的MCU原先就是一片LPC2378,现在的想法是沿用这片MCU(或者换成cortex-m3、m4或m7的MCU,比如RT1050之类的),然后利用lwip在MCU中做一个web server。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先进的实现方式?因为页面是图像,还是时不时更新的,感觉可能会比较耗资源,cortex-m能应付得来吗?是否需要换成linux平台来做?

硬件成本考虑不是非常敏感,MCU(或CPU)配套不超过200元都可以。

还有就是设备使用环境恶劣,震动、盐雾、湿度、电磁环境都要求比较严格。

感谢各位大牛!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和控制交互,用 MCU+Lwip WEB就可以搞定了,如果要实时查看图像,还是跑Linux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和控制交互,用 MCU+Lwip WEB就可以搞定了,如果要实时查看图像,还是跑Linux把。 ...

多谢指点~看来还是跑个linux靠谱些。这块就不太熟了。。有没有推荐的平台和嵌入式的web server框架?imx6ui+goahead?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看来还是跑个linux靠谱些。这块就不太熟了。。有没有推荐的平台和嵌入式的web server框架?imx6 ...

可以,不过现在MPU都比较便宜,如果成本上不是很敏感的话,建议上IMX8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现在MPU都比较便宜,如果成本上不是很敏感的话,建议上IMX8系列。 ...

成本虽然不是“非常”敏感,但是imx8好像还是超出预算了

多谢大佬指点,我超这个方向去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