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modbusRTU

楼主(2021-01-13):
触摸屏与单片机通讯用的是modbusRTU地址,地址为301071组态时的设备编辑窗口的通道名称怎么设置?

网友A:

没看懂你这个地址,MCGS的ModbusRTU通信也就是设置从站地址  添加数据并且添加数据通电设置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选择需要的数据类型  用起来还是简单可以看看MCGS的ModbusRTU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