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找不到芯片

楼主(2021-01-13):
我安装了Keil.WCH57x_DFP.1.2.0.pack这个包,可是打开以前的工程,找不到CH579芯片。
请问怎么搞?谢谢

网友A:
例程是通过keil4建的,keil5打开在device里发现不了CH579(即使安装了沁恒的PACK包),新建工程可以选择CH579。

网友B:
包里有个Keil.WCH57x_DFP.1.1.0.pack 安装一下,就好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里有个Keil.WCH57x_DFP.1.1.0.pack 安装一下,就好了。试试

好了,谢谢

网友C:
MDK5以上才可以用pack包的吧,建议你用5以上的版本。

网友D:
建议你用5以上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5以上才可以用pack包的吧,建议你用5以上的版本。

用的就是5以上的版本

网友E:
重新新建一个工程,再把以前的工程文件复制过去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