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kf8a单片机显示液晶1602G为什么不会显示

楼主(2021-01-13):
#include<KF8A100EOG.h>

//main Function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da           P1LR3
#define   scl       P1LR5
#define   reset     P0LR4

char code CGRAM_code[]={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1f,0x11,0x11,0x11,0x11,0x11,0x11,0x1f,
0x1f,0x00,0x1f,0x00,0x1f,0x00,0x1f,0x00,
0x00,0x1f,0x00,0x1f,0x00,0x1f,0x00,0x1f,
...
};
char code CGRAM[]=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长一点的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10;k++);
}
/*短一点的延时*/
void delay1(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k++);
}
void start_flag()
{
scl=1; /*START FLAG*/
sda=1; /*START FLAG*/
delay1(5);
sda=0; /*START FLAG*/
delay1(5);
scl=0;
delay1(5);
}
void stop_flag()
{
scl=1; /*STOP FLAG*/
delay1(5);
sda=0; /*STOP FLAG*/
delay1(5);
sda=1; /*STOP FLAG*/
delay1(5);
}

void Init_mcu()
{
        OSCCTL=0x60;//时钟配置为16M

        //TR1=0x28;//P13、P15配置为输入,IIC口必须设置为输入模式
     TR13=0;
    TR15=0;
     P1LR3=0;
     P1LR5=0;
}
void transfer(uchar data1)
{
int i;
for(i=0;i<8;i++)
{
scl=0;
if(data1&0x80)

        { sda=1; }

else

        { sda=0; }

scl=1;
delay1(2);
scl=1;
data1=data1<<1;
}
sda=0;
scl=1;
delay1(2);
scl=0;
}

void write_cmd(uchar com)//写命令
{
start_flag();
transfer(0x7c);
transfer(0x80);
transfer(com);
stop_flag();
}
//写数据到 OLED 显示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uchar dat)
{
start_flag();
transfer(0x7c);

transfer(0x40);
transfer(dat);
stop_flag();
}

/*初始化 LCD MODULE*/
void initial_lcd()
{
        reset =0;
         delay(20);
         reset =1;

        write_cmd(0x38); /*设置2x16行*/
         delay(10);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5);
write_cmd(0x06); /*设置显示方式 */
delay(5);
write_cmd(0x0c); /*开显示,开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_cmd(0x39); /*extension instruction*/
write_cmd(0x1c); //
delay(5);
write_cmd(0x69); //
delay(5);
write_cmd(0x57); //粗调对比度,范围 0x54-0x57
delay(5);
write_cmd(0x7a); //微调对比度,范围 0x70-0x7f
delay(5);

}
void write_CGRAM()
{
int i;
write_cmd(0x38); /*extension instruction扩展指令*/
write_cmd(0x40); //set position设定位置
for(i=0;i<64;i++)
{
transfer_data(CGRAM_code[i]);
}
}
/*在指定行和列位置显示指定的字母、数字(5*7 点阵的)*/
void disp_char(int line,int column,char code *dp)
{
int i;
write_cmd(0x80+(line-1)*0x40+(column-1)); //set position
for(i=0;i<16;i++)
{
transfer_data(*dp);
dp++;
}
}
/*在指定行和列位置显示指定的字母、数字(5*7 点阵的)*/
void disp_CGRAM()
{
        int i,j;
         for(j=0;j<8;j++)
         {
                 write_cmd(0x80); //set position
         for(i=0;i<16;i++)
         {
         transfer_data(CGRAM[j]);
         }
         write_cmd(0xc0); //set position
         for(i=0;i<16;i++)
         {
         transfer_data(CGRAM[j]);
         }

         }
        }

void main()
{

        Init_mcu();
         initial_lcd();
         write_CGRAM();

         while(1)
{
         {
          disp_char(1,1,"**JLX1602G-391**"); /*在第 1 行,第 1 列,显示字符。。。。*/
          disp_char(2,1,"*Character COG**"); /*在第 2 行,第 1 列,显示字符。。。。*/
          delay(300);

          disp_char(1,1,"jlxlcd 1602g-391"); /*在第 1 行,第 1 列,显示字符。。。。*/
          disp_char(2,1,"*2015/08/17 cog**"); /*在第 2 行,第 1 列,显示字符。。。。*/
          delay(300);
          disp_char(1,1,"*0123456789 123*"); /*在第 1 行,第 1 列,显示字符。。。。*/
          disp_char(2,1,"*Character COg**"); /*在第 2 行,第 1 列,显示字符。。。。*/
          delay(300);
          disp_char(1,1,"*xxxxxxxxxxxxxx*"); /*在第 1 行,第 1 列,显示字符。。。。*/
          disp_char(2,1,"*cccccccccccccc*"); /*在第 2 行,第 1 列,显示字符。。。。*/
          delay(300);
          disp_CGRAM();
          delay(300);

}
}
}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