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如何通过代码确定厂家用的GD32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21-01-13):
我想学习下,有源代码,里面可以看到引用了#include <gd32f3x0.h>,主板的芯片是48个脚的,但是感觉还是无法确认具体用的是gd32哪个型号,想问问有没有大神能帮忙,有偿~

网友A:
都3x0了,就330和350了吧,没usb的就是330,有usb的就是350。

网友B:
工程是用什么建立的,打开工程,编辑器中可以找到芯片定义的。比如m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3x0了,就330和350了吧,没usb的就是330,有usb的就是350。

有micro usb,这个应该不能判断就是3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是用什么建立的,打开工程,编辑器中可以找到芯片定义的。比如mdk。

makefile文件吗?

楼主:
MEMORY
{
        FLASH : ORIGIN =  0x8003000, LENGTH = 0x1D000
        IRAM  : ORIGIN = 0x20000300, LENGTH =   0x300
}

能看到这个信息,能确认型号么

网友B: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的。

GCC的工程~ 没有这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EMORY
{
        FLASH : ORIGIN =  0x8003000, LENGTH = 0x1D000

ld文件的话写的都比较笼统,只能知道这个是128k flash的330或者350,本身330 350区别就是usb,有micro usb不一定能判断是350,我们也没有板子,你也没发图片,我们也不知道他的usb作用。你要是想知道型号,就别扣扣搜搜的多发点图,要不然别人也没法帮你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文件的话写的都比较笼统,只能知道这个是128k flash的330或者350,本身330 350区别就是usb,有micro us ...

多谢多谢,板子打磨过的,发图片也不好辨认,不过现在可以了,我就330和350的128KB试下就行了~,多谢大神~另外大神对fpga的解密有研究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板子打磨过的,发图片也不好辨认,不过现在可以了,我就330和350的128KB试下就行了~,多谢大神 ...

一看就不是正经用途

网友D:
现在GD芯片的价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