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可以用GCC开发吗?

楼主(2021-01-13):
打算使用GCC开发GD32 哪里有启动文件和连接文件?

网友A:
既然你打算用GCC来编译文件,连接文件不应该是你自己写的吗?如果不会,老老实实用编译器吧

网友B:
如果以前对GCC开发很熟悉的可以直接考虑自己拿手的工具
如果尝试的话,就再考虑考虑了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9794-1-1.html?_dsign=a321b508

参考下这个帖子里附件

网友D: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非高手,还是老老实实用mdk和iar吧。

网友E:
GD32F系列的话,其实可以直接拿stm32的makefile改改。都是cortex内核的,好改的。

网友F:
Keil和IAR不香吗?

网友G:
iar不是宣称支持riscv RV32E了吗

网友H:
GD32可以支持GCC开发,不过会用GCC的不会来问这个问题。既然来问,建议还是用MDK或者IAR。

网友I:
Keil和IAR正版要收费的

网友J:
可以,只要你愿意。

网友K:
为什么用GCC呢?用keil不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用GCC呢?用keil不香吗?

gcc有gcc的优点,可以脱离gui完全命令行编译,而且方便跨平台开发,不是所有人都用keil的

网友L:
现在用GCC开发的好像不多了,一般用MDK和IAR开发的多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