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功率IGBT串联耐压问题

楼主(2021-01-13):
分享一个实验结果,一个耐压1700V的IGBT单管,理论上串联后的耐压应该是1700*2=3400V吧,结果我加电压到1800V时就爆了,700大洋没了,这是什么情况?懂的大神们欢迎指教

网友A:
如果发生在导通态或截止态,说明管子的参数差别太大。
如果发生在开关瞬态,说明电路设计和/或元件选择不当,管子的动作时间偏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发生在导通态或截止态,说明管子的参数差别太大。
如果发生在开关瞬态,说明电路设计和/或元件选择不当 ...

发生在开关状态,半桥上下管子导通时间差是5us,我驱动板的死区时间也是5us,竟然还会出现这个故障

串联的管子需严格同步开关,偏差过大烧管子是必然的。

网友B:
有源器件串联工作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你可以设想一下,截止时候,合格条件下管子的漏电流可能差异10倍级别都是正常的,负责截止态均压必须有对应的手段。
通态无所谓耐压,但是在导通过程中,则比截止串联更加复杂,开启电压的差别,直接导致器件开启斜率差异,后者更是直接表现为一个还截止,另一个开始开启动作,则所有压降都落在开启电压高的管子上面,后果自己想,至于2个门极上升速率稍微差异导致的开启速率不同引起的差异其实也是导致实际耐压分配的不均匀,这里已经算是影响很小的项目了。
所以,高压有源器件的串联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不是简单测试就能搞定的哈,实际上也很少使用,因为性价比实在太差。

网友C:
在不加高压的时候驱动看了没,开关状态下,有负载吗

网友D:
可能你就是简单粗暴串联了事,加均压电路必须的,导通时间不一致也会出事;我到感兴趣,这种1700V的IGBT单电流多大的,要700?

网友(2021-02-13):
不仅是均压,还要考虑两个管子怎么同时导通与关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生在开关状态,半桥上下管子导通时间差是5us,我驱动板的死区时间也是5us,竟然还会出现这个故障 ...

你这不是串联工作

交替导通的,不炸才怪

网友D:
耐压1700V加电压到1800V,应该还有其它问题,器件极限参数一般有余量;可能有反峰电压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