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1-01-13):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网友A: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和应用要求而定,没有前提就没有合适的答案。

网友C:
要求低功耗的, 我选1M. 高速的我选2K.  最终要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的边缘, 防止出现三角波

网友D:
让通信全速跑起来,逐渐加大电阻,到方波出现明显变形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