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偏大或偏小都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13):

上拉电阻值过小,Vcc灌入端口的电流(Ic)将较大,这样会导致MOS管V2(三极管)不完全导通(Ib*β,有饱和状态变成放大状态,这样端口输出的低电平值增大(i2c协议规定,端口输出低电平的最高允许值为0.4v)。
如果上拉电阻过大,加上线上的总线电容,由于RC影响,会带来上升时间的增大(下降延是芯片内的晶体管,是有源驱动,速度较快;上升延是无源的外接电阻,速度慢),而且上拉电阻过大,即引起输出阻抗的增大,当输出阻抗和负载的阻抗可以比拟的时,则输出的高电平会分压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