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功耗状态下,使用上拉电阻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21-01-13):
在低功耗状态下,使用上拉电阻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带上拉或者下拉的IO口,在低功耗状态,或者配置使用的常态时,应根据IO口的状态进行相关的设置。
如果IO口没有做好处理的话,它就会在暗地里偷走功耗,而你却浑然不知。具体原因是这样的,一般的IO的内部或者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举个例子,如下图所示,假如某个IO口有个10KΩ的上拉电阻,把引脚拉到3.3V,然而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此IO口被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根据欧姆定律,此引脚就会消耗3.3V/10K=0.33mA的电流,假如有四、五个这样的IO口,那么几个mA就贴进去了,太可惜了。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请逐个检查IO口的状态: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IO口上拉与下拉电平与IC间的连接造成的相应功耗的损失:
IO口的上下拉电阻消耗电流这一因素相对比较明显,下边咱来说一个不明显的因素: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的电流消耗。假如某个IO口自带上拉,而此与IO相连的IC引脚偏偏是自带下拉的,那么无论这个引脚处于什么样的电平输出,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电流消耗。所以凡是遇见这一类的情况,首先需要阅读外设IC的手册,确定好此引脚的的状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控制MCU睡眠之前,设置好MCU的IO口的上下拉模式及输入输出状态,要保证一丝儿电流都不要被它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