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选用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1-01-13):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选用原则是什么

网友A:

1.电阻器的最大工作电流〉实际电源回路的工作电流
2.功率型电阻器的标称电阻值R≥1.414*E/Im 式中 E为线路电压 Im为浪涌电流
对于转换电源,逆变电源,开关电源,UPS电源, Im=100倍工作电流
对于灯丝,加热器等回路 Im=30倍工作电流
3.B值(材料常数)越大,残余电阻越小,工作时温升越小
4.一般说,时间常数与耗散系数的乘积越大,则表示电阻器的热容量越大,电阻器抑制浪涌电流的能力也越强。
在电源设计中使用NTC热敏电阻型浪涌抑制器,其抑制浪涌电流的能力与普通电阻相当,而在电阻上的功耗则可降低几十到上百倍。对于需要频繁开关的应用场合,电路中必须增加继电器旁路电路以保证NTC热敏电阻能完全冷却恢复到初始状态下的电阻。在产品选型上,要根据最大额定电压和滤波电容值选定产品系列,根据产品允许的最大启动电流值和长时间加载在NTC热敏电阻上的工作电流来选择NTC热敏电阻的阻值,同时要考虑工作环境的温度,适当进行降额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