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66P51使用注意

楼主(2021-01-13):
在用芯片SH66P51设计学习型遥控器的时候,驱动LCD显示cup1,cup2之间的104电容,Vsub,vp1,vp2,vp3这些连接地的104电容都必须接上,否则IC无法工作。其原因是芯片内部的复位电路要用到这几个外置电容。如果不接这几个电容,可能导致芯片复位不成功而无法正常工作。
   而且在用到SH66P51的Basetimer,在初始化的时候,要分两步设定btm.3和btm.2为1,而不能同时设置为1,否则Basetimer不能启动。或者直接赋值将btm.3 btm2.设置为10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经验真的很重要的,不错的一个分享。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避免以后踩坑。

网友C:
避免以后踩坑的经验

网友D:
这个经验真的很重要的,避免以后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