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外挂Flash模拟U盘demo

楼主(2021-01-13):
SPI外挂Flash模拟U盘demo

\*****************************************************************\
1.该demo在AT32F403A系列芯片上实现外挂SPI FLASH模拟U盘;
2.使用的SPI为AT32F403A系列的SPI1;
3.使用时将附件解压到AT32官方BSP如下目录即可:
BSP Project\AT_STATRT_F403A\Examples\USB_Device

main函数处理流程如下: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at32_board.h"
#include "mass_mal.h"

extern uint32_t  Data_Buffer[];

int main(void)
{
    uint8_t u8FlashLed = LED4;
    /*AT START F4xx board initialize
    * Include LED, Button
    */
    AT32_Board_Init();

    /*USB GPIO configure*/
    AT32_USB_GPIO_init();

    /*Enable USB Interrut*/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 USB Clock, USB Clock must 48MHz and clock source is HSE or HSI*/
    Set_USBClock(USBCLK_FROM_HSE);

    /*init SD card*/
    if ( MAL_Init(0) != MAL_OK )
    {
        /*no SD Card connect*/
        u8FlashLed = LED2;
    }
    /*if use USB SRAM_Size = 768 Byte, default is 512 Byte*/

    /* USB protocol and register initialize*/
           USB_Init();

          while(1)
          {
        Delay_ms(500);
        AT32_LEDn_Toggle((LED_Type)u8FlashLed);
    }
}

网友A:
厉害了,有空了下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只是模拟了,用外挂fatfs文件系统吗?加上这个会更方便一点。

网友(2021-05-26):
文件不全呀,都编译不通过。

网友C(2022-03-30):
你好,问下现在官网上的例程好像都有变动了,没有这种at32F4xx_dma.c这种了,都是at32F403A_dma.c这种。

网友D:
是的  这两天我们进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