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五十三章、CH32V103应用教程——SPI-DMA

楼主(2021-01-13):
spi, DMA, ni, IO, ST

CH32V103应用教程——SPI-DMA

本章教程主要在SPI全双工模式下使用DMA进行SPI通信实验。

1、SPI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SPI模块支持使用DMA加快数据通讯速度,可以使用DMA向发送缓冲区填写数据,或者使用DMA从接受缓冲区及时取走数据。DMA会以RXNE和TXE为信号及时取走或发来数据。DMA也可以工作在单工或者加CRC校验的模式。
当SPI控制寄存器2(SPI_CTLR2)上的对应使能位(RXDMAEN位和TXDMAEN位)被置1时,可以启用接收缓冲区DMA或者发送缓冲区DMA。
● 发送数据时,当发送缓冲区为空时(即SPI状态寄存器位TXE=1)发出DMA请求,DMA控制器则写数据至SPI数据寄存器(SPIx_DATAR),TXE标志因此而被清除。
● 接收数据时,当接收缓冲区非空时(即SPI状态寄存器位RXNE=1)发出DMA请求,DMA控制器则从SPI数据寄存器(SPIx_DATAR)读出数据,RXNE标志因此而被清除。
当只使用SPI发送数据时,只需使能SPI的发送DMA通道。此时,因为没有读取收到的数据,SPI状态寄存器(SPIx_STATR)OVR位被置1(译注:软件不必理会这个标志)。
当只使用SPI接收数据时,只需使能SPI的接收DMA通道。
在发送模式下,当DMA已经传输了所有要发送的数据(DMA中断状态寄存器(DMA_INTFR)的TCIF标志变为1(传输完成))后,可以通过监视BSY标志以确认SPI通信结束,这样可以避免在关闭SPI或进入停止模式时,破坏最后一个数据的传输。因此软件需要先等待TXE=1,然后等待BSY=0。
注:在不连续的通信中,在写数据到SPIx_DATAR的操作与BSY位被置为’1’之间,有2个APB时钟周期的延迟,因此,在写完最后一个数据后需要先等待TXE=1再等待BSY=0。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在SPI全双工模式下使用DMA发送和接收数据,需用到两个开发板,且由于采用全双工模式,因此主设备和从设备均要使用MOSI引脚和MISO引脚以及SCK引脚进行通讯。此处使用外设为SPI1,主设备和从设备MOSI对应引脚均为PA7引脚、MISO对应引脚均为PA6引脚,将主设备PA6、PA7引脚与从设备PA6、PA7引脚一一对应连接起来,此外还需将两个开发板SPI1对应的SCK引脚PA5连接起来。
此外,由于两个开发板需要同时进行上电传输,因此将两个开发板的3.3V引脚和GND引脚进行连接。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在第50章基础上进行,通过使用DMA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具体程序如下:
spi.h文件
#ifndef __SPI_H
#define __SPI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 SPI Mode Definition */
#define HOST_MODE    0
#define SLAVE_MODE   1

/* SPI Communication Mode Selection */
//#define SPI_MODE   HOST_MODE
#define SPI_MODE   SLAVE_MODE

#define  Size  18

extern u16 TxData[Size];
extern u16 RxData[Size];

void SPI_FullDuplex_Init(void);
void DMA_Tx_Init( 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u32 ppadr, u32 memadr, u16 bufsize);
void DMA_Rx_Init( 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u32 ppadr, u32 memadr, u16 bufsize);

#endif
spi.c文件
#include "spi.h"

/* Global Variable */

u16 TxData[Size] = { 0x0101, 0x0202, 0x0303, 0x0404, 0x0505, 0x0606,
                     0x1111, 0x1212, 0x1313, 0x1414, 0x1515, 0x1616,
                     0x2121, 0x2222, 0x2323, 0x2424, 0x2525, 0x2626 };
u16 RxData[Size];

/*******************************************************************************
* Function Name  : SPI_FullDuplex_Init
* Description    : Configuring the SPI for full-duplex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ullDuple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if (SPI_MODE == HOST_MOD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lif (SPI_MODE == SLAVE_MOD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ndif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全双工模式

#if (SPI_MODE == HOST_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机模式

#elif (SPI_MODE == SLAVE_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从机模式

#endif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16位数据格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低电平有效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一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控制NSS引脚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64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LSB; //数据传输:L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计算用到的多项式
    SPI_Init( SPI1, &SPI_InitStructure );

#if (SPI_MODE == HOST_MODE)
    SPI_I2S_DMACmd( 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SPI1DMA发送通道使能
    SPI_I2S_DMACmd( SPI1,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  //SPI1DMA接收通道使能

#endif

    SPI_Cmd( SPI1, ENABLE );
}

/*******************************************************************************
* Function Name  : DMA_Tx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SPI1 DMA Channelx configuration.
* Input          : DMA_CHx:
*                    x can be 1 to 7.
*                  ppadr: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                  memadr: Memory base address.
*                  bufsize: DMA channel buffer siz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_Tx_Init( 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u32 ppadr, u32 memadr, u16 bufsiz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_De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ppadr;  //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memadr;     //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size;        //DMA缓存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指定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指定存储器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设置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设置存储器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设置对应DMA工作模式为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设置DMA通道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禁止使能DMA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输方式
    DMA_Init( 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DMA
}

/*******************************************************************************
* Function Name  : DMA_Rx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SPI1 DMA Channelx configuration.
* Input          : DMA_CHx:
*                    x can be 1 to 7.
*                  ppadr;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                  memadr: Memory base address.
*                  bufsize: DMA channel buffer siz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_Rx_Init( 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u32 ppadr, u32 memadr, u16 bufsize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_De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ppa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memad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 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
}
spi.c文件主要包括3个函数:SPI_FullDuplex_Init函数、DMA_Tx_Init函数以及DMA_Rx_Init函数。SPI_FullDuplex_Init函数主要进行SPI1全双工通信模式下的主机和从机配置。首先,由于采用全双工通信方式,且采用软件控制NSS引脚,因此需要对主机和从机的SCK引脚、MOSI引脚和MISO引脚进行GPIO初始化配置。此外,还需要进行主机和从机配置,此配置可根据CH32V103应用手册主模式和从模式配置步骤进行,主要对SPI通信的通信方向、主从模式、数据帧大小、时钟极性、时钟相位、NSS引脚使用方式、波特率等进行配置,可对照手册参考标准库函数ch32v10x_spi.c文件中SPI_Init函数进行配置。DMA_Tx_Init函数主要进行DMA发送数据初始化配置,DMA_Rx_Init函数主要进行DMA接收数据初始化配置。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spi.h"
#include "string.h"

/*
*@Note
SPI使用DMA,Master/Slave 模式收发例程:
Master:SPI1_SCK(PA5)、SPI1_MISO(PA6)、SPI1_MOSI(PA7)。
Slave :SPI1_SCK(PA5)、SPI1_MISO(PA6)、SPI1_MOSI(PA7)。

本例程演示 Master 和 Slave 同时使用 DAM 全双工收发。
注:两块板子分别下载 Master 和 Slave 程序,同时上电。
     硬件连线:PA5 —— PA5
           PA6 —— PA6
           PA7 —— PA7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8 i=0,j=0;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SPI_FullDuplex_Init();  //SPI初始化

#if (SPI_MODE == SLAVE_MODE)
    printf("Slave Mode\r\n");
    Delay_Ms(1000);

#endif

#if (SPI_MODE == HOST_MODE)
    printf("Host Mode\r\n");
    Delay_Ms(2000);

    DMA_Tx_Init( DMA1_Channel3, (u32)&SPI1->DATAR, (u32)TxData, Size );  //DMA发送通道初始化
    DMA_Rx_Init( DMA1_Channel2, (u32)&SPI1->DATAR, (u32)RxData, Size );  //DMA接收通道初始化
    DMA_Cmd( DMA1_Channel3, ENABLE );  //开启DMA1通道3发送数据
    DMA_Cmd( DMA1_Channel2, ENABLE );  //开启DMA1通道2接收数据

#endif

    while(1)
    {
#if (SPI_MODE == HOST_MODE)

        /* 等待接收通道接收完成和发送通道发送完成 */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3)) );

        for( i=0; i<Size; i++ )
        {
            printf( " RxData:%04x\r\n", RxData[i] );
        }

#elif (SPI_MODE == SLAVE_MODE)
        while( ( i<Size ) || ( j<Size ))
        {
            if( i<Size )
            {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 SPI1, SPI_I2S_FLAG_TXE ) != RESET )
                {
                    SPI_I2S_SendData( SPI1, TxData[i] );
                    i++;
                }
            }

            if( j<Size )
            {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 SPI1, SPI_I2S_FLAG_RXNE ) != RESET )
                {
                    RxData[j] = SPI_I2S_ReceiveData( SPI1 );
                    j++;
                }
            }
        }

        for( i=0; i<Size; i++ )
        {
            printf( " RxData:%04x\r\n", RxData[i] );
        }

#endif

        while(1);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主机和从机下的数据发送和接收。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分别在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下下载到两个开发版,并将主机的引脚与从机的引脚一一对应进行连接,开发板上电后,串口打印如下:
主机打印:
从机打印:

网友A(2021-02-22):
这些教程可以打包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教程可以打包下载吗

目前这些程序还需要点击附件一个个下载,后面可以考虑整合一下放个压缩包

网友B:
只要是有DMA的地方,外围的资源就跟白给一样,设置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准备认真学一下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