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 L136K 统计脉冲数

楼主(2021-01-13):
脉冲计数器模块 ,主要包括时钟选择模块,信号滤波模块、模块模式选择以及计
数模块。

楼主:
单通道脉冲计数模式介绍
该模式下只对 S0 脉冲信号计数,当 PCNT_CLK 时钟采样到 S0 通道的下降沿(或者上升沿)
时,计数器按脉冲计数模块方向进行递增或递减计数。当计数器的计数方向为递增,计数范
围 0 到计数上限(PCNT_TOP), 当计数器的计数方向为递减,计数范围 (PCNT_TOP)到 0。该
模式仅支持超时中断、上溢中断以及下溢中断。

楼主:
双通道正交计数模式
该模式下需要 S0 和 S1 两路脉冲信号进行解码计数。通过外部两路脉冲相位关系自动判断计
数的方向。当完成一个周期变化时,计数器按计数方向进行一次递增或递减操作。

楼主:
计数波形

楼主:
双通道非正交计数模式

该模式下需要 S0 和 S1 两路脉冲信号进行解码计数。通过外部两路脉冲只能完成以下两种波
形计数功能。当完成一个周期变化时,计数器按计数配置模式进行一次递增或递减操作

楼主:
计数输入波形

网友A:
这个芯片不错,滤波电路和解码电路直接内置了,可以让用户方便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