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 L136K 接触式卡通讯

楼主:
7816 接口主要用于接触式卡或者 ESAM 进行数据交换,串口模拟 7816 接口支持 7816 协议规
范。 7816 接口包括 CLK 时钟、 REST 以及 IO 数据三个信号线。

楼主(2021-01-13):
为启动物理连接的 7816 设备的互操作,接口设备应按如下顺序激活电路:
1. 给 7816 设备模块供电,将 7816 接口 REST 输出低电平;
2. MCU 输出 7816CLK 时钟,时钟范围 1~5MHz;
3. 等待输出 10 个 7816CLK 时钟后,将 7816 接口 IO 数据线配置为输入上拉状态;
4. 等待输出 512 个 7816CLK 时钟后,将 7816 接口 REST 输出高电平;
5. 等待 7816 接口 IO 数据线获取 7816 设备应答数据。

楼主:
释放时序
为释放物理连接的 7816 设备的互操作,接口设备应按如下顺序释放电路:
1. 将 7816 接口 REST 输出低电平;
2. 等待输出 20 个 7816CLK 时钟后, 7816 接口停止输出 7816 CLK 时钟, CLK 时钟信号线输
出低电平

楼主:
字符帧格式

楼主:
字符传输前,数据 IO 端口被置为状态 H,一个字符包括 10 个连续的时刻,第一时刻为低电
平 L,称为起始时刻,接着 8 个时刻 m2-m9 传送一个字节,最后一个时刻 m10 传送奇偶校验
位。

楼主:
MCU 作为主机,在发送时数据端口自动设置成强驱动输出,在 guard time 时刻自动切换成输
入弱上拉状态,以便 7816 设备能够应答 H 或者 L。具体来说,发送数据在字符第一个边沿
开始到发送完第 10 个位(数据校验位)期间为输出状态,从第 10etu 开始到 guard time 结束
为输入弱上拉状态。两个连续字符之间的最小延时时间默认为 12etu。两个连续字符之间的
最长延时时间定义为 WT 时长默认为 9600etu。 MCU 作为主机接收数据的模式下,收到的连
续 2 个数据起始位的时间间隔,或者从发送数据起始位到收到数据起始位的时间间隔不能超
过 WT 定义的时间。

楼主:
7816 接口模拟
1. 7816 接口时钟信号线,可以通过 MCU 的时钟输出,样例中 MCU 时钟通过 P01 输出
4MHz 信号。
2. 7816 RESET 通过普通 IO 输出高低电平,样例中通过 P00 来实现。
3. 7816 数据 IO 信号线,通过 UART1 的 TX 和 RX 连接到一起来模拟 IO 数据的输入和输
出。

楼主:
通过 7816 协议我们知道,串口需要配置为模式 3, 1 个起始位、 8 个数据位、 1 个偶校验位以
及 2 个停止位,通过串口的协议格式来模拟 7816 字符帧。具体配置参考样例中串口配置。
7816 协议中默认 1 个 etu 时间是等于 372 个 CLK 时间, 7816 中串口模拟的通信速率是
4M/372 为 10.75Kbps。

楼主:
通过以上的配置,就可以实现串口模拟 7816 通信,具体 7816 数据的收发和串口收发一样,
只是当 7816 的数据 IO 处在接收状态,串口的发送 TX 配置为输入悬空状态,避免数据产生
干扰。当 7816 的数据 IO 处在发送状态,串口的接收 RX 配置为输入悬空状态。通过串口的
两个引脚可以很方便地实现 7816 接口数据的双向通信。

网友A:
三线的传输是相当的方便,有些时候那个复位引脚也是可以省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