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utochips评测】+AC781X+小综合试验

楼主(2021-01-13):
ps, Chip, AC, AN, TI

这次裸跑了几个外设的综合试验
串口+ADC+定时器+PWM+CAN

家里没有CAN工具就没测试CAN的功能

使用ADC_IN12将电位器的值传给PWM,进行LED的调光,
并通过串口将采样值传回电脑

开始使用PWM_SetPWMDutyCycle函数进行占空比调节,发现没变化
进入函数查看,才发现这个只能设置对称通道,这个有点误导啊,

主函数
while (1)
    {
        if (g_timer32ms)
        {
            g_timer32ms = 0;
           ADC_Main();
            PWM_SetChannelValue(PWM2, PWM_CHANNEL_CHANNEL0,g_adcValue/35);

        }

        if (g_timer128ms)
        {
            g_timer128ms = 0;
            CAN_Main(CAN1);
            //CAN_Main(CAN2);  /* reserved for CAN2 test */
        }

        if (g_timer512ms)
        {
            g_timer512ms = 0;
            GPIO_Main();
        }

        if (g_timer1024ms)
        {
            g_timer1024ms = 0;

             printf("ADC_IN12:%d\r\n",g_adcValue);

            if (s_eflashTestTimes > 0)
            {
                s_eflashTestTimes--;
//                EFLASH_Main();
            }
        }
    }

网友A:
芯片好像主打的就是电机控制,需要用到多大的电机呢,可以玩一下电机方面

网友B:
占空比调节应该设置channel值吧,应该是设置CHnV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好像主打的就是电机控制,需要用到多大的电机呢,可以玩一下电机方面 ...

电机大小对芯片没什么要求哦,主要是对硬件板子有要求

网友D:
对硬件板子有什么具体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