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A制板时,PCB板的哪些部位最易出故障?

楼主(2021-01-14):
工业PCB板经常需要维修,维修时要了解电路板上的易损部件。那么,工业PCB板哪些部位最易出故障?

l、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最易出故障
首先是散热问题,很多电路板损坏都是因为散热设计不好导致的;其次是电路板的铜箔线设计过细,极易因过流而烧断,使主板无法工作。

2、使用频繁的地方容易出故障
比如电路板的驱动电机、转轴、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操作面板的常用按键等。

3、负荷重、功率大、工作电压高的部件最易出故障
电路板的电源、驱动电路、功控器件等元器件一般紧靠散热片,如果保护措施做的不够、散热不好,很容易成为最先出故障的地方。

4、保护电路最易损坏
电路板上贵重的芯片或部件均设有保护装备,一旦电路板出现异常,首先出问题的就是这些保护电路。

5、内联座、接插件的接口及排线容易接触不良或断线
如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现象。

以上便是工业PCB板最易出故障的部位,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很棒棒哦,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