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1-01-14):
我很久以前买的振南的开发板,下载口是PL2303驱动。我装了,可是显示如下

是不是我的笔记本太新了?今年买的小米笔记本。
还是别的原因?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应该重装驱动就好了吧,手动装,装旧版本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应该重装驱动就好了吧,手动装,装旧版本的驱动。

谢谢!我试了,不行

@xyz549040622 :我用老笔记本是可以的,串口可以显示出来。 不过试了一下,发现下载不正常。于是改为STLINK下载,结果下成功了一次就不行了。 估计板子坏了。 没办法,振南的F103开发板买不到了,只好买了个F4的,过几天到了再试。
确实比较诡异,等待你后续的进展。

网友B:
没啥,就是PL2303太老,在WIN10系统里就会这么显示,没别的原因

网友C:
山寨品!  人家客氣才說請妳連絡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