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生产工具-离线烧写器简介及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1-14):
CM PGM(Cortex-M Programmer)是为华大半导体(HDSC)的Cortex-M系列MCU提供的一款离线编程器,支持华大半导体旗下所有的 Cortex-M 系列 MCU 产品。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一款小巧便携、安全可靠、操作简单的小批量离线编程工具或设计方案,目前提供标准版和带屏版2个版本供用户选择。
更多信息咨询请联系angel.qi:13827489351(微信与手机号码同步)
配置软件(ConfigTool.exe)生成配置文件、PGM主板代码文件。USB接口对PGM主板供电,用户通过USB向PGM拷贝入编程所需文件。文件拷贝完成后,用户通过PGM主板的按键进行编程模式切换及启动编程功能。

离线编程器支持两种编程模式:UART编程模式和 SWD编程模式。LED1颜色指示当前编程模式,绿灯为SWD模式,橙色灯为UART 模式。带屏版离线编程器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当前编程模式。目前华大的离线烧写器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使用的配置软件版本不一致。如果混用会导致烧写器无法正常使用。
图片

目前编程器版本判别以背部标签颜色为首先判别标准,如果标签为蓝色,则确认为离线编程器 II。如果标签为黑色,则根据上表,使用接口标签判断。离线烧写器的功能十分强大,有芯片加密、文件加密、页保护和滚码等功能。

使用芯片加密时只能用SWD模式烧写一次,下次再次对该芯片烧写只能使用UART模式进行烧写。使用UART模式烧录时
HC32L15/HC32F14/HC32M14/HC32L13/HC32F03/HC32L17/HC32L19/HC32L07/HC32F07/HC32F19/HC32F17 系列芯片的接线方法需要把MD脚上拉,如果使用老版的离线烧写器就需要在板子上设计个上拉跳线;用新版的离线烧写器可以直接连接MCU的MD脚提供一个高电平进入烧录模式。
图片
华大新版本芯片会把MCU的UART烧录脚定义到SWD上,可以根据UART模式直接留烧写口,方便仿真和烧写加密后的解锁。

网友A:
使用芯片加密时只能用SWD模式烧写一次,下次再次对该芯片烧写只能使用UART模式进行烧写。这个使用确实很方便。

网友B:
华大的MCU在调试时,支持J-LINK仿真器,烧写代码时有支持J-LINK的软件在线下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大的MCU在调试时,支持J-LINK仿真器,烧写代码时有支持J-LINK的软件在线下载吗? ...

可以通过J-Flash进行下载操作。

网友D:
有图片或者是简单说明吗上传一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J-Flash进行下载操作。

装了一个J-LINK V6.44g的软件,360提示有病毒。。。

网友E:
这个烧写器设计的很有特色,普通烧写器一般都是电脑直接把文件通过USB下载到烧写器里面,然后就可以直接烧写芯片了,然而这货不是这样,他就像一个U盘一样,先把文件复制粘贴到里面,然后按双键上电,然后再按双键好像,最后再烧写芯片,还有,这货不是直接把HEX文件放烧写器里面,而是要用他们专门的软件去生成另外两个文件,再把生成的文件粘贴到烧写器里面,还有烧写芯片的时候,总有百分之5芯片烧不起来,换另外一种烧写器就可以烧写。

网友F:
如何解决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