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只能用一个端口的引脚中断吗?

楼主(2021-01-14):
请问下,N76E003和MS51系列的。同时只能设置使用同一个端口的PIN脚中断吗?看规格书,只能有一个位置设置成P0-P3端口,而不能多个端口的引脚中断。比如可以P00,P04中断,而不能P04,P14中断?

网友A:
003和MS51就是只能成组的设置引脚中断,.........

网友B:
32KB版本可以做到任意腳中斷,如下圖:

16KB版本的做不到,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KB版本可以做到任意腳中斷,如下圖:

嗯,32K的是正常版本,16K的阉割版。看来要用扫描的方式来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KB版本可以做到任意腳中斷,如下圖:

确实是这样的,不知道房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差不了多少内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