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运放输入的对地电容提升了10KHZ的高频幅度?

楼主(2021-01-14):
使用C209和C210 4.7nF电容,测量音频输出1KHZ 2.0V、10KHZ 5.9V。低频正常高频太大。
取消C209和C210 4.7nF电容,测量音频输出1KHZ 2.0V、10KHZ 2.0V。低频高频幅度一致。

网友A:
R243的左边脚挪到R240右边看看

楼主:
为什么要移右边?

网友B:
c209和C210将负反馈的信号旁路接地,减小了反馈量,频率越高,负反馈量减小得越多,运放增益也越大,自然就是楼主测量的结果。沙发让你将R243的左边脚挪到R240右边,就是避开了电容器旁路反馈信号的问题,那样处理的话,不同频率的信号输出就应该基本一致了。

楼主:
谢谢!你可以计算一下为什么4.7nF负反馈旁路接低,提升了10KHZ幅度的量吗?可以提供一下计算公式吗?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反相低通滤波,按图中数据(忽略运放输入电容和电路的分布电容),截止频率为45KHz,Q值为1.45,实际由于有输入电容和分布电容(相对于8.2pF不可忽略,但相对于4.7nF可忽略),所以实际机制频率会低一些,Q值也稍低一些,频率在10KHz有蜂起是正常的。你将8.2pF改为36pF以上,应该就看 不到蜂起了。

楼主:
谢谢!你说的45Khz截止、10Khz峰起、3.6pF三个值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反相低通滤波,按图中数据(忽略运放输入电容和电路的分布电容),截止频率为45KHz,Q值为1.45, ...

实测8.2pf换22pf,10khz和1khz频响一致。
你说的45Khz截止、10Khz峰起、36pF三个值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测8.2pf换22pf,10khz和1khz频响一致。
你说的45Khz截止、10Khz峰起、36pF三个值是怎么计算的? ...

你找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看里面的有源滤波器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