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DCDC 有升压有降压,什么时候用到升降压一体?

楼主(2021-01-14):
各位大佬,小弟有一事不明,DCDC电路,有升压电路,有降压电路,那什么时候会用到升降压一体型的电路呢,据我了解,输入电压式恒定的,输出电压要么比输入低,用降压电路,输出电压要么比输入高需要用升压电路,那怎么会出现应用升降压一体型的电路呢?难道输出电压会一会比输入电压高,一会比输入电压低?我有点不解,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给你个提示吧,汽车用电设备,需要稳压12V输入。
而汽车直流供电,大多数时候是高于12V的,但是也有很多时间,其电压会低于12V。.......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B:
很好理解呀,很多应用需要比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有低于或高于输出的情况

网友C:
电源模块很多9~36V输入,24V输出。

网友D:
宽电压输入,不稳定电压输入的情况,比比皆是。

网友E:
比如锂电池是4.2v,最低可达2.7V.用来给3.3V供电时,就需要升降压的DCDC

网友F:
BUCK-BOOST电路,SEPIC电路,CUK电路,都是可以升降压一起的,用得太多了,比如我常用的是输入3~24V输出+-5V的。

网友G:
太阳能充电模块,这种宽电源的,淘宝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