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2.0通过FPC排线连接是否可以。

楼主(2021-01-14):
遇到一个问题,主芯片在一个块PCB上,一些接口(其中有USB2.0,VBUS)的座子想放到另外一块板子上,中间用FPC排线连接,这种连接方式可以吗?USB阻抗能保证通信不能?C:\Users\fylly\Desktop\FPCC:\Users\fylly\Desktop\FPC座子

网友A:
距离不远,速度不快的话,是可以的,具体需要实测。

网友B:
我在板子上走过USB2.0的D+D-线,粗细和间距以及长度和你这个FPC排线差不多,反正过USB2.0信号完全没问题。
这东西吧,好不好用,主要看排线宽度间距尤其是长度。。。。

网友C:
5CM 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D:
2.0分LS,FS,HS三种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我笔记本拆开发现USB3.0/2.0接口是小板通过软排连到主板USB控制那边的
U盘读取速度能达到100MB/s以上,线不是很长15cm左右,还可以

网友F:
笔记本电脑里不都这样的

网友G:
USB信号在PCB布线上要尽量的少换层,我以前换过3次层,就通信不上了,布线也不长,只有8厘米左右。

网友H:
没问题的,usb线动不动一两米长也没啥问题

网友I:
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

如果想做好让线厂给你出90欧阻抗.

网友J:
超过20CM最好不要这样搞,这个跟USB线不一样,线都是带屏蔽层的。还有排列的时候要注意信号线要远离其他高频信号和大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