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SEPIC电路实际输出与理论计算值偏差很大

楼主(2021-01-14):
如图所示,Vin输入7~12V;

R3=9k ohm,R6=1K ohm;
电源芯片XL6008(芯龙),FB引脚电压VFB=1.25。(实测VFB=1.248V);
理论输出Vo=(1+R3/R6)*1.25=12.5V,可是实测输出电压确有13.7V;
SW引脚在空载时震荡,接上负载就不震荡了。输出纹波也不大,只有几百个mV;
R3和R6设为其他阻值时,输出电压也有类似的情况,实际输出比理论值都要高不少。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用的XL6019,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也有误差! C4最好接上数百pF,因为FB和GND脚之间有结电容约5~10pF,不接C4时输出可能有突波,若设突波 ...

谢谢大佬,我现在C4取得10nF,按你这么一说,这个C4会不会取得太大了?

网友C:
内部基准误差、电阻网络有误差,所以,测量误差也算正常,只要系统稳定性正常,则我们就认为是正常反馈关系。
按照你的测量1.248*10/1=12.48,可输出却是13.7只有2种可能,9k电阻大了,1K电阻小了,或者纹波大了引起测量误差什么的。

网友D:
最小占空比的问题吧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不需那么大,除非反饋电阻是可变电阻。响应较慢。
你有仿真模型就仿一下,没有则用TI的LM3478丶3488 ...

OK,谢谢大佬,我还正想问这个仿真模型哪里找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小占空比的问题吧估计。

他的占空比不是自动可调的吗?
你的意思是调不到符合理论输出的占空比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的占空比不是自动可调的吗?
你的意思是调不到符合理论输出的占空比了?谢谢! ...

调到最小值了,结果还是高,然后跳周期了,还是高,那就没办法,认命了最可能是接地脚的接地阻抗导致的芯片内部参考地 和外部电阻参考地存在电位差,而芯片的误差放大器的基准只能以芯片内部为参考,这样一来,结果很可能是,输出功率越大,输出电压越高(实际可能是mV为单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