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ESD 还有浪涌,电路前段都一般怎么设置?电容?TVS?

楼主(2021-01-14):
大佬来详细讲解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A:
气体放电管是个好东西

那个东西太大了

网友B:
这些器件都不是关键的,关键是接地要良好。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挺大的。
最近我刚有一个产品做了emc测试

一、其中esd项目是第一个做的。一种是接触放电,一种是空气放电。这个项目跟电子产品与外壳等的结构设计有很大关系。这个项目外壳设计不好,静电越过你的防御电路,进入核心区域。导致电子设备异常,甚至故障。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个项目的设备还是有购买的可能型。我自己用买来的二手的二手耐压测试仪,打到6.5kv,从外壳打,可以发现一些电火花。看到pcb设计的薄弱环节。这个项目对封胶的电子产品相对容易些。
二、iso7637-2是做电源口的。其中最新标准标准,5a,5b没了。这个可以拆解正规博世的ecu,可以得到部分答案。
三,第5,6的辐射干扰,也是从电源口进去的。由于是交流信号,容易导致数字电路部分司机。
四、1,3,4项目就是emi,楼主没提,就不说。

其中跟电源口有关的 iso7637-2 iso11452
跟信号接口有关的是iso7637-3
都涉及的 iso10605 即esd

另外,我在别的帖子,看到别人对于emc的一些论点

基于此论点,我在自己设计企业的一些工装电路板的时候,能精简元件就精简元件。
以前7805前面的搞个大电容,就稳定,以为高枕无忧,结果带动感性负载很容易出问题。现在基本不会用了,强迫自己只有10uf。只用10uf也会暴露一些设计型问题。
建议下载emc标准,把标准文件研究一下。能看懂多少,就学多少。千万不要以为堆一把元件就可靠。是不是可以多考虑pcb的地线,还有机箱的地线,以及其他电线的走向。这些细节同样很重要。

网友D:
楼主问题更应该归类于产品安规认证试验,EMC的ESD试验比安规耐压试验相对容易,特别潮热条件下的耐压试验,很麻烦。

网友E:
放两个1n4148,一只接地,一只接电源,妥妥的

网友F:
前几天刚看了个直播讲的https://wx.vzan.com/live/LiveIntroduce-1648972973?v=1610699118057

网友G:
话题太大了,没有具体电路去讨论,只能说点放之四海皆准的教材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