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1元的帖子------正反馈对系统速度的影响

楼主(2021-01-14):
原帖地址为: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178-1-1.html

这个帖子我要不回复,即便是等一年,也等不到像样的答案。
原因很简单:教材上和市场上常见书籍要不说,一般人就不会。道理就这么简单。

楼主:
第一步,假设未加正反馈之前,原来的系统是单极点的,其频率特性为:

对于这种放大器,系统的速度tao(建立时间)受限于系统的带宽BW,两者之间关系为:

接下来的问题很简单,只需要证明加了正反馈之后系统tao‘的变化即可,如果tao变小,就证明出正反馈可以提升系统速度。
系统框图为:

加入反馈之后,系统的传递函数变为:

楼主:
几乎所有的实用模拟电路单元,都包含正反馈和负反馈,只有负反馈几乎是不可能的。
例如下图,正反馈环在哪儿???

对于大家最熟悉的741放大器输出级,下图红框内这几个管子组成的电路,既有正反馈环,也有个负反馈环。

所以,实际上正反馈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你没有注意过而已。

楼主:
电脑手写笔坏了,用鼠标写字很别扭,以后把这个帖子补充完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不出Q17丶Q15是正反饋,虽然数年前本大师有说过达林顿电路是正反馈的,我是持保留态度的,记得当 ...

哪个帖子,我去翻翻。

网友B:
这个东西,教科书中绝对不会有。如果有才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教科书中绝对不会有。如果有才怪了!

为啥没有?他讲的对不对?大师你也来讲讲吧

@HWM :别打忽悠,有本事你就指出来正面怼
HWM
自己看吧。如果连这么明显荒谬的东西都看不出来,别学(或搞)电子技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很难找,大约2013~2014年,署名不详,可能是本大师或是饅头。
有可能基丶射极没有并联电阻,造成漏电导通 ...

这个是摩托罗拉的mc14574,cmos二级运放,是个实用电路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不出Q17丶Q15是正反饋,虽然数年前本大师有说过达林顿电路是正反馈的,我是持保留态度的,记得当 ...

难道把 Q15 当成电感,那也得有个 串联(直流)负载 才行吧?!
况且,这样的正反馈,不管甚么拓扑,都只会造成 闩锁或自激,对系统的性能是没帮助的。

网友D:
这个「系统的速度」指的是啥,是 压摆率 吗?!
Vcc(电源电压)与三极管的结电容,两个参数都给定了,电路架构也敲定了,系统速度也就告落实,正反馈能彻底解除 压摆率 对系统速度的制约吗?!

网友D:
中和电容 的作用,相当于 再生,
作用是 打发Ccb,使讯号不被 Ccb 分流,但 Ccb 的本质仍在,从 中和电容 引来的电流会对集极加载(相当于 Rc 减小),系统速度依然高不了。

网友D:
任何措施,都无法突破
由元件的极限参数与电路的架构 造成的局限!
三者

网友A:
为了打破僵局,我先来吧:
截图为证:

楼主:
论坛为何没落了??

因为菜鸟太多了。

模电水平能超过大2模电的,都不愿意逛论坛。

知乎上随便来个学模电的,水平都比本坛大师高:

全国论坛加起来,市值也没知乎高。

楼主:
这些人水平奇差无比,还又不愿意学习,天天在论坛上装大头,好为人师,动不动就人家这儿错了,那儿错了。

这些人基本上是不可救药了,4,50岁,甚至6,70岁,基本上完蛋定了。

楼主:
获得论坛的铁粉奖,我都感觉是一种悲哀,老夫看到这个时间都心痛,浪费了70万多个小时:

请刚才删除我几个帖子的那个管理员,抓紧把我这个奖撤销,我看一次,就心疼一次。以后永远不要给我评这个奖,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人水平奇差无比,还又不愿意学习,天天在论坛上装大头,好为人师,动不动就人家这儿错了,那儿错了。
...

想要 装大头 也得有货,菜鸟嘛,上论坛就只有 献丑 的份儿。

网友D:
作为菜鸟,出点儿糗却省了大量无用功,划得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了打破僵局,我先来吧:截图为证:今天中午有史以来一次买5本书,连同六天前买两本(DC马达丶超音波入门 ...

大陆这边基本都互联网化了,旧书都是在孔夫子网站买的。价格非常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毕业有很多不是从事自己的专业的,很多毕业就卖教材的,都是几元一本,折10-20台币一本,我基本想了解某个专业,一般都是找这个专业的课程表,一锅端。

真爱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MC14573昨天下午两点准备建模,上网只找到一则,但Q8用电压源代替。
于是画了电路并键入网上找来的MO ...

ltspice内部有四端口nmos和pmos,曾经也用过,找网上的论文,胡乱填写L W
等参数。自学也就学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运放都是4脚MOS的,只填写LW等参数是不够的,还得另外定义VTO、KP等参数。有空在去研究。
来本坛的四年 ...

大陆这边找80年代的书,上数字超星图书馆,不过要收费,网上很多书籍,都是从超星转成pdf。
周世惕的二端口参考书的确挺少的,邱关源《电路》书上的二端口就十来张纸,靠这些知识很难看懂周的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人水平奇差无比,还又不愿意学习,天天在论坛上装大头,好为人师,动不动就人家这儿错了,那儿错了。
...

高人太较真了。
反正我上论坛,一般就是无聊逛逛,想找点资料,看看啥热门。。。
水平高的牛人,可以多帮菜鸟解答,长远来看,还是可以对电子行业添砖加瓦的呀

我有这水平,我就直接 做出来给大家看,不磨咀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