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一般28个字节之后就全是乱码了

楼主(2021-01-14):
我用了s3c2410外扩了4个串口,用的是s3c2410的D0~D7接754的D0~D7,s3c2410的读使能和写使能分别接754的读使能和写使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通过PC机给某一路发送数据,字节数过多时,一般28个字节之后就全是乱码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计算出来的分频值减去1之后再写?

网友B:
将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停止位设为2,754

网友C:
接收数据也没问题。但这些毕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D:
754的串口之间发送、接收也没有问题,但就是外部发来的数据不能正确接收

网友E:
在754端晶体用了3.6864MHz,两个腿接的电容都是22pF,晶体工作正常,也比较稳定。

网友F:
这个是波特率的设置问题的,看下你的主频的,在检查下你所设置的波特率的吧。

网友G:
一般的还涉及到波特率设置的调整参数的,这个需要好好设置的,不能出错的,不然大数据量的传输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H:
这个纯粹就是波特率的调节问题的

网友I:
肯定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
如果20个字节的发送可以吗

网友:
如果每次发送20个字节没问题,可以多次发送20个,也就是20个20个的发。那说明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J:
感觉是程序处理不过来的问题,就说是你的函数发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