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比较器TL714的问题

楼主(2021-01-14):
想將200mV的正弦波轉成方波,j我將信號接3腳,2腳接地,比較器的接地也有與信號接地相連,不過還是無法將正弦波轉成方波.

网友A:
200mV的正弦波 是地对称吧.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办法. 可以考虑3脚通过对正电阻, 叠加上一个直流分量. 当然 2 脚也要加直流分量.

网友C:
这个目的是调整信号的输入范围到共模范围.

网友D:
另外, 适当增加正反馈, 可以让方波信号更稳定.

网友E:
楼主先上个图吧. 把原理图先传上, 再来分析

网友F:
增加正反馈, 让方波信号稳定。。

网友G:
可以试试调整信号的输入到共模范围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比较器比较科学。

网友:
一般是用这种方法做。预算放大器都可以的。

网友:
楼主怎么用繁体字。

网友I:
原理图先传上, 再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