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为什么两个场效应管不能组成复合管?

楼主(2021-01-14):
为什么两个场效应管不能组成复合管?

网友A: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当GS端加上电压是管子导通,当去掉GS上的电压时,由于电压没有放电回路,所以GS上的电压一直维持着,所以管子一直导通

网友B:
当T1通的时候,会有电流从T1的D端流到S端,场效应管是电压型器件,当电流冲击T2的G端时,大量的电荷流到G端,会把T2给打坏。

网友C:
T1没有电流通路是吧
T2 G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假设T2能饱和导通。则T2 的V—DS=0,V-GS通过T1的体二极管被钳位0.6V,
显然0.6V的V-GS不能使T2饱和导通,说明假设错误。

网友E:
不用自己再次连接其他的电路,方便省事了,达林顿的驱动能力就很强了

网友F:
MOS不能进行简单的复合,需要考虑到驱动的问题,这是跟BJT最大的区别。

网友G:
能够从复合三极管联想到复合场效应管, 颇有创意

网友H:
能有自己探索和探寻问题答案的能力, 我认为就会是个很棒的研发工程师了

网友I:
这样做确实容易搞坏T2,不过不怕失败可以尝试。

网友J:
可能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