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前级输出电容和后级输入电容可否省略一个

楼主(2021-01-14):
输入电压28v,先DCDC转到12v,在将12v DCDC转到5v,请教下前级28转12的输出电容可否作为后级12转5的输入电容,可省一堆电容

网友A:
只要靠近就可以. 因为最终要靠示波器来确定其纹波

网友B:
串联设计的DCDC,正常来做,就是第一级输出直接当作第二级输入用,而根本不另外增加别的电容。
单节DC-DC,是因为考虑输入回路高频阻抗高,必须有电容来提供高频脉冲电流所以在输入端增加储能电容的。
你串联系统,第一级输出回路本来就具有高频脉冲电流储能特征,当然就不需要画蛇添足再增加另外器件。

网友C:
从 电磁兼容 角度看,两组电容还是应该独立存在比较好。
   楼主情况特殊,第一级输出开关器件与第二级的开关器件,走线距离如果能够保证很短,完全可以只使用 一组电容,考虑到前后级脉冲电流可能叠加,电容取值应该高于两者高值。
   如果对 电磁辐射 不敏感,电容取值可以取两者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 电磁兼容 角度看,两组电容还是应该独立存在比较好。
   楼主情况特殊,第一级输出开关器件与第二级的开 ...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   学到了不少 不过我这个实际情况好像特殊一点  前级输出12v之后因为后级电路需求必须加防反接的措施,    距离上这个可以做到很近,但这样好像仔细想来想好像是后级必须的加输入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