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限流器件

楼主(2021-01-14):
稳压二级管并联到负载两端,能够限制加到负载的电压,有没有什么器件串联或并联在负载上,限制通过负载的电流?

串联恒流源是最好的方法,串联电阻也能达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电源的电压要高于负载需要的电压,需要这高出的电压为恒流系统提供其工作电压,否则是不行的。
tyw
电阻鸭,有近路不走,非要寻找死马高科鸡,哈哈

网友A:
ptc自恢复保险

网友B:
恒流二极管。

网友C:
电阻、保险丝、恒流二极管等等,最简单就是加个电阻了。不知道你是什么特殊应用。

网友D:
6V 以下 可以试试USB 限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保险丝、恒流二极管等等,最简单就是加个电阻了。不知道你是什么特殊应用。 ...

给后端TEC制冷片供电,想通过限流来控制制冷速度,周围有12V供电口,不想动电压。串联电阻效率太低,也不好确定电流,保险丝断了就直接不工作了,恒流二级管的电流太小,想找一种定值几百毫安电流的器件或电流,控制为其工12V几百mA的电流。

此种情况还是用DCDC吧,没有其它高效率的办法。
tyw
控制电压是最佳方案,为何舍近求远?限流无非是溢流,阻流,都是以牺牲能量为代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后端TEC制冷片供电,想通过限流来控制制冷速度,周围有12V供电口,不想动电压。串联电阻效率太低,也不 ...

提高效率则非DC-DC莫属,参考市面上最常见的LED恒流芯片,不用电感,直接PWM控制电流。
如果制冷片无法接受高电压PWM,则用传统DC-DC的恒流控制模式做,进行降压恒流控制。效率就是DCDC的效率,当为最高。市面上大多数恒压DC-DC通过调整限流回路,就可以完美修改为恒流控制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后端TEC制冷片供电,想通过限流来控制制冷速度,周围有12V供电口,不想动电压。串联电阻效率太低,也不 ...

简单点的操作,直接上个mos管PWM控制导通占比,也能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F:

估计是自复保险丝了,还有类似led限流芯片之类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G:

用317搭个恒流电路串在电路里。

网友H(2021-06-08):

我们也纠结过,TEC有专用电源,恒流限压。搜索
复制

淘宝个!

网友I(2021-08-16):

限流的方式很多种,有限流的芯片,简单的有保险丝限流,有电阻限流,具体的要看你实际的电路应用

网友I:

限流方式很多种,有限流的芯片,简单的有保险丝限流,电阻限流,具体的要看你电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