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DBUS通讯,接收数据校验错误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2021-01-14):
是置之不理,继续接收下一组,还是必须要返回一个接受错误的信息?
谢谢

网友A:
由“主”决定吧,“主”按自身的逻辑决定是否要重发。“从”应该没有决定权,必须按应答协议回复“主”。

网友A:
除广播方式外,“主”问的“从”必须如实回答。由“主”决定是否要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