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通讯,一主一从,用什么好?

楼主(2021-01-14):
uart?I2C?还是spi?

都行, GPIO模拟一个你自己定义的协议也行,哈哈

网友A:
那肯定是UART简单啦

网友B:
SPI,可以高速交换大量缓存的数据,I2C较少的数据可用,串口一般用于外部交换,比较珍贵!我用两个STC做8个串口试验,可行!如果串口余,当然串口简单了

网友C:
一般都是uart啊

网友D:
根据通信速度选择。
串口速度够用就用串口,不够用就用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UART简单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可以高速交换大量缓存的数据,I2C较少的数据可用,串口一般用于外部交换,比较珍贵!我用两个STC做8个 ...

谢谢,串口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通信速度选择。
串口速度够用就用串口,不够用就用SPI

谢谢

网友E:
在同一块板上吗?如果是UART最简单。

网友F:
UART最简单,最方便

网友G:
UART就好了

网友H:
一主一从太简单了!
对等连接才难,即两个都是一样的地位,谁都可以随时先发起通信,以及同时发起通信的防冲突机制以及通信锁定等问题,还有失连后再次重新互连等问题
当然两者的固件程序也是一模一样的,不分彼此

网友I:
UART最好了,又简单,又方便

网友J:
UART最好用,用的口线又不多

网友K:
可以看一下新唐的M031 QQ 1593449604

网友L:
IIC比较好

网友M:
uart简单,spi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同一块板上吗?如果是UART最简单。

不是一个板子

网友E:
不在一个板子看通信距离,如果超过0.5米,建议用485.

网友N:
MCU的IIC的从机,容易出问题,也不好模拟,比较吃CPU。建议选择其他两个。

网友O:
首选串口,其次SPI,再次用3个IO高速传输。  我最讨厌I2C、单总线这样的,耗时。

网友P:
这也太不智能了吧,都靠在一起了,还需要用串口去交互信息?直接说出来不就可以了吗?难道你还会跟你旁边的人打电话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N:
MCU的IIC的从机,容易出问题,也不好模拟,比较吃CPU。建议选择其他两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