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utochips电机开发板无法下载问题(谢谢各位,已解决)

楼主(2021-01-14):
大家好,使用DAP下载时可以检测到了芯片(以前未下载过),都是不能下载,请问各位大牛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检测到芯片

检测到芯片

内存选择

内存选择

芯片选择

芯片选择

报错1

报错1

报错2

报错2

楼主:
通过ISP工具擦除FLASH后能够正常下载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swd接口被占用了,ISP擦除了就好

网友B:
这个楼主不是解决了嘛

网友C:
能识别说明设备都没问题,哈哈,擦除一下就好了,也许是烧写口被占用,也有可能进入某种模式,例如低功耗模式,是没办法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