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教!

楼主(2021-01-15):
#技术资源# 有什么KUNGFU芯片的讨论qq群吗?萌新才接触这个芯片

网友A:
有呢我就在官方的群里面,但是这个芯片好像用的人不多,群里面讨论也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呢我就在官方的群里面,但是这个芯片好像用的人不多,群里面讨论也不是很多 ...

可以来下群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来下群号吗?

你直接在QQ群里面搜索chipon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来下群号吗?

QQ群都是可以通过名称搜索到的

网友C:
最近打算换这个,做低功耗的,欢迎探讨

网友D:
直接在QQ群里面,搜索chipON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在QQ里面去搜索群资料,然后进行chip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打算换这个,做低功耗的,欢迎探讨

阔以

网友F:
请加QQ群: 793030325

网友G:
直接在QQ群里面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