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将0603 0402封装的器件焊出引线来

楼主(2021-01-15):
各位老哥,最近兄弟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将1个类似0603/0402封装的传感器(TMP61,器件链接https://www.ti.com.cn/product/cn/TMP61?keyMatch=TMP61&tisearch=Search-CN-everything&usecase=GPN)焊上引线,然后树脂封装起来,类似于常用的NTC热敏电阻类似的,但这个东西要怎么批量的焊线感觉是个难题,咨询过生产NTC的厂家,人家说是手动焊接,这效率批量加工完全就不现实嘛,把我劝退了,...各位老哥有没好的办法或资源...照说NTC生产肯定是机器自动焊接引线的。器件尺寸图如下:
想要加工成这样:

网友A:
这0603贴片的,本来就是设计给你焊在电路板上的,不是焊线。焊线要用直插

@aprilis999 :那你可以做一个小板子,用来焊接这个0603,再弄两个焊盘出来。直接焊在0603,那是不可能批量的
现在是特殊的应用,所以想要找资源再加工一下...

网友B:
你这个本身就是特殊要求,要想实现自动化生产,可以啊,只要楼主愿意掏钱,别人就可以给你搞个自动化生产线。

说到底,还是钱不够的问题..我打开过NTC传感器,里面也差不多是个0603的小贴片,既然那个能批量生产,应该小调一下设备也能加工我这个..只是没接触过元件生产的,没资源

网友C:
只要有量 无非价格的问题,
做个板子 器件机器直接焊
至于线 只能手工,然后封胶

网友D:
还是在PCB上贴片,分割成小片,然后焊线,0603手工焊线,焊盘很容易掉的

曾经考虑过柔性PCB,SMT贴片然后焊线,那样尺寸有点大...只好放弃了

网友E:
LZ,允许的尺寸是多大?

网友F:
如果引线不太长,用柔性电路板,直接SMT...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允许的尺寸是多大?

封装后球形部分直径在3mm以下都没问题,再大一点点也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