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KH08通信时不断复位为哪般?

楼主(2021-01-15):
如题,串口通信2400波特率,只是控制LED灯珠亮灭,通信过程中就不断自动复位

@shuizhongyu521 :没打开看门狗
是不是有看门狗,超时了

网友A:
是不是指针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指针乱了

好像不是,去掉通信部分程序,不会复位
只接收不发送数据,不复位;
接收,且发送数据少于8个时,不复位;
接收,且发送数据大于8个时,复位;
void send_frame_data1(u8 cmd,u8 gy_gz,u8 led_stat) //发送一帧数据
{
    u8 i;

        if(cmd==3)
        {
                TX1_Buffer[0]=dj_id>>8;
                TX1_Buffer[1]=dj_id&0xff;
                TX1_Buffer[2]= 3;
                TX1_Buffer[3]= 4;
                TX1_Buffer[4]=gy_gz;
                TX1_Buffer[5]=dj_style;
                TX1_Buffer[6]=0;
                TX1_Buffer[7]=led_stat;
                jisuan_crc=Calculate_CRC(TX1_Buffer,8);        // 计算CRC16结果
                TX1_Buffer[8]=(jisuan_crc)>>8;                   // 00 01 03 04 00 04 00 00 10 00
                TX1_Buffer[9]= jisuan_crc&0xff;                    // 00 01 03 04 00 04 00 00 1f 10
            for(i=0;i<8;i++)
                {                                                                                //8不会
                    Uart_SendByte(TX1_Buffer[i]);                //9开始出现复位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去掉通信部分程序,不会复位
只接收不发送数据,不复位;
接收,且发送数据少于8个时,不复位 ...

TX1_Buffer分配空间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1_Buffer分配空间不够吧

有12字节空间,实际只用了10个

楼主:
void Uart_SendByte(uchar dat)
{
        ES=0;
        SBUF =        dat;
        while(TI==0);
        TI=0;
        ES=1;
}

网友A:
不用关ES,
可能是接收的问题

不关ES 也一样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ES,
可能是接收的问题

中断接收程序: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
//        static u8  led_stat=0;
        if(1==RI)
    {
        RI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RX1_Cnt++;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
                   RX1_Cnt = 0;            //防溢出
                }

                flag_rx_star=1;                //接收开始

                  rx_tim_count=0;                //

    }

    if(1==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网友B:
LZ带的灯珠是多大功率的?3V3的电源来自哪里?STC的还不至于这么脆弱

网友C:
把中断里 if(1==ti) 这部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带的灯珠是多大功率的?3V3的电源来自哪里?STC的还不至于这么脆弱

3.3V来自上面的那个芯片,LED也是由那个芯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这部分代码
    if(1==TI)
    {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1==RI)
    {
        RI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RX1_Cnt++;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
                   RX1_Cnt = 0;            //防溢出
                }
                flag_rx_star=1;                //接收开始
                  rx_tim_count=0;                //
    }

//    if(1==TI)
//    {
//        TI = 0;
//        B_TX1_Busy = 0;
//    }
}
void Uart_SendByte(uchar dat)//串口发送
{

        SBUF =        dat;
        while(TI==0);
        TI=0;

}

还是不行

网友A:
说明你代码可能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A:
这样改试下

bit bSendOk;

        if(1==TI)
        {
                TI = 0;
                bSendOk = 1;
        }
}

void Uart_SendByte(uchar dat)//串口发送
{

        SBUF =        dat;
        while(!bSendOk);
        bSendOk=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试下

bit bSendOk;

还是不行

网友A:
狗有没有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有没有打开呢

网友A:
上全部代码吧,最好上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全部代码吧,最好上工程文件

附件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函数有问题
Calculate_CRC
先屏蔽这个函数再试
发送还是按我之前的做法搞

网友A:
AURX中的EXTRAM要使能吧,最好在起动文件中使能,并且将所有RAM清零

错了,默认是0,0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RX中的EXTRAM要使能吧,最好在起动文件中使能,并且将所有RAM清零

错了,默认是0,0是打开的

加上
AUXR&=~0X02;                   //允许访问内部扩展RAM
        EAXRAM();

也不行

不调用这个函数Calculate_CRC() 也一样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上
AUXR&=~0X02;                   //允许访问内部扩展RAM
        EAXRAM();

你这可能其它地方出也问题,
可以单独测试发送函数,关闭其它中断,这个函数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楼主(2021-02-27):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能其它地方出也问题,
可以单独测试发送函数,关闭其它中断,这个函数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

奇怪,程序改成这样就不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