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utochips评测】+点亮LED+ISP下载

楼主(2021-01-15):
早几天前就收到板子了,昨天开始测试。
1、下载资料,看原理图。这个单片机居然用的是5V电压,这跟常用的3.3V不一样。
2、上电后发现三个绿色的LED灯实在太亮了,眼睛都要晃瞎了,对照原理图电阻用的是560欧姆的,换成3.3K,顺便把电源指示灯的电阻也换了,眼睛舒服多了。
3、手头唯一的J-LINK坏了,在公司一直用STM32的芯片,ST-link和J-linkOB跟ATC不通用,怎么办,难道还要我再买个J-LINK。
再看看资料,芯片有ISP功能,找boot引脚,焊接一个跳线,接在JTAG接口的2脚上就可以进入ISP模式。
找ISP Tool软件,官网下载www.autochips.com/cn/MCU/,
4、官网下载例程www.autochips.com/cn/MCU/
对照原理图修改引脚配置。
三个绿色led的对应引脚:LED2:PC4,LED3:PC3,LED4:PC5
四个按键对应引脚:K1:PB1,K2:PD7,K3:PD8,K4:PD9
编译成功后,打开ISP软件下载程序,
灯不会亮,查看 AC781x数据手册,发现PC3/PC4上电后默认是UART的功能,初始化的时候要先设置功能
修改后重新下载,LED2/LED3可以被K2/K3控制亮灭。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3.3v和5.5v电压都支持,车上很多应用是5V的,所以汽车mcu一般是要做5V支持的

网友C:
芯片支持用ST-LINK仿真哦,要注意电平兼容就好

@JasonLee27 :可以了,我用外部3.3V供电,STlink可以下载程序,谢谢这位朋友
@led222 :是识别不到芯片吗?你要注意ST-LINK一般是3.3V供电,要能识别到芯片的话,芯片也必须要是3.3V供电才行。论坛里之前应该是有人用ST-LINK调试成功了的
跟U盘大小差不多的那种STLINK,不能下载程序,我试了。

楼主:
在网友的指点下,STlink可以下载程序,USB转串口提供3.3V,STlink输出能力不够。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xOTEwNnw3NWY0ZmU0OHwxNzU5NjAxNjM1fD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