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AC7801最简单的ADC例程

楼主(2021-01-15):
ADC, AC, pi, IO, gp
AC7801的ADC太厉害了,12bit精度,1M采样率,支持DMA,多种采样模式……
然而7801内的例程使用了DMA, 对于刚入门的同学们就不是很好理解,简单的应用也不需要用到DMA。因此,实现了一个一次只采样1个通道,轮询采样结果,非常简单的一个小demo。

/**
* ADC0_init
*
* @param[in]   void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voi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DC初始化
*
*/
void ADC0_init(void)
{
    ADC_ConfigType adcConfig = {0};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7, GPIO_FUN2);  ///<ADC_IN4 Analog function enable, PA7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8, GPIO_FUN2);  ///<ADC_IN3 Analog function enable, PA8
    GPIO_SetFunc(GPIOA, GPIO_PIN2, GPIO_FUN2);  ///<ADC_IN8 Analog function enable, PA2

    adcConfig.regularSequenceLength = 1;
    adcConfig.powerMode = ADC_POWER_ON;
    ADC_Init(ADC0, &adcConfig);

}
ADC的初始化,调用了驱动库中的ADC_Init(),adcConfig中多数变量采用默认值0,只是将规则组长度设置为1,并开启ADC电源。配置了采样引脚。采用其他引脚采样,需要自行更改引脚。

/**
* ADC_Convert
*
* @param[in]   adcChl ADC通道,参考ADC_ChannelType
* @return      ad转换结果
*
* @brief  获取AD转换结果
*
*/
uint16_t ADC_Convert(ADC_ChannelType adcChl)
{
    uint16_t adcRst = 0;

    ADC_SetRegularGroupChannel(ADC0, adcChl, ADC_SPT_CLK_215, 0);  //采样&转换时间= (7+12)/24000000 + 5/24000000 = 1us

    ADC_SoftwareStartRegularConvert(ADC0);              ///软件触发规则组采样

    while (0 == ADC_GetEOCFlag(ADC0)){
    }

    adcRst = ADC_GetRegularData(ADC0);

    return adcRst;
}
通过ADC_Convert() 函数,传入要转换的AD通道号, AD采样结束后返回AD转换结果。

/**
* main
*
* @param[in]   void
* @return      0
*
* @brief  主函数入口
*
*/
int main(void)
{
    InitDelay();
    InitDebug();

    ADC0_init();

    printf("ADC convert sample.\r\n");

    while (1) {
        mdelay(500);

        printf("ADC convert result:%d\r\n", ADC_Convert(ADC_CH_8));
    }
}
测试代码将7801开发板上电位器电压采集下来并通过串口输出。

测试结果如下:

贡献测试代码给有需要的小伙伴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不错的。

网友B:
很棒的分享,涨经验了

网友C:
楼主的分享很棒,很不错,赞

网友D:
楼主还是很严谨的,很棒的一次分享。

网友E:
很棒的一次分享,赞一个

网友F(2021-03-05):
这个简单明了好多好多啊    官方例程光Init就一大堆配置。。菜鸟打开官方例程的瞬间就懵逼了

网友G:
这个例程不简单吧,楼主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