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_START_F403A开发板在RT-Thread Studio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1-01-15):
在RT-Thread Studio开发过AT_START_F403A吗?用板带的AT-Link下载不了程序,但在Keilk中是可以的调试器选择DAP-LINK,板载的AT-Link

网友A:
rt studio那边sector erase有问题,要等rtt 官网和雅特力调好才能用。你用chip erase代替就可以。

网友B:
RT-Thread Studio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A:
rt thread官网可以下载,里面自带at32

网友C:
rt studio那边sector erase有问题,要等rtt 官网和雅特力调好才能用。
这个不应该是测试过才上架的吗

网友A:
是的  有测试,但并不代表所有功能都可以能用,请选择chip erase即可,不影使用。

楼主:
重建项目后,可以启动调试(Ctrl+F5),

但会出现下图的选项,要求选择下载器

选择“0”后开始下载

运行后终端显示信息,LED也可交替闪亮,Finsh功能也可实现了

但我不怎样去掉这个选项

另外,如想直接下载还是不行

会停在这画面上

楼主:
请各位大佬帮忙解决

网友A(点评):
好的 我看看该问题

网友D:
我的407的板,调试可以下载,下载按钮却下载不了,提示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407的板,调试可以下载,下载按钮却下载不了,提示错误。

你好,RTT上AT32的下载问题主要原因是RT-Thread Studio与AT32 pack还未完全适配好。导致sector erase下载方式会出错。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此情况时可采用chip erase的方式进行规避。AT-Link + chip erase的设置方式如下:

点击Flash Download 按钮旁的下拉框,选中DAP-LINK方式,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Debug Configuration按钮,选择Download选项卡,Flash Mode下拉选择Chip erase,最后点击OK,如下图:

然后进行下载或在线De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RTT上AT32的下载问题主要原因是RT-Thread Studio与AT32 pack还未完全适配好。导致sector erase下载 ...

可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