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寄存器的值和模拟信号电压的关系。是不同的电压值 在...

楼主(2021-01-15):
1.寄存器的值和模拟信号电压的关系。是不同的电压值  在寄存器上  位有不同的状态是吗?

2.如果TR=100 0000  那TR的值是70吗

楼主:
哪个知道的 回复下啊

楼主:
比如基准是3V  采集到的DAC电压是1.2V  那寄存器的值是多少?如果是8位机,(1.2/3)*255=102   二进制就是1100110B   十六进制就是0X66?

网友A:
是滴。不过顶楼TR=100 0000B 的值是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滴。不过顶楼TR=100 0000B 的值是64

空闲的位=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