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何mos无法彻底关断,求大佬提出方案

楼主(2021-01-15):
仿真电路已附上,还请有条件的大佬看下

输出不是轨到轨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完全关闭,是楼主的仿真电路Q1的栅极没连上,所以做电工是个细致的活,处处要仔细。正确的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B:
1、R1删除。
2、R1和r6接个电源
3、D1前面加个电阻

网友C:
D1去掉,不然栅极总有1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