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膜电阻与薄膜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1-15):
厚膜电阻与薄膜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薄膜电阻:(很高精度和极低温度系数)
(1)薄膜的膜厚小于10μm,大多处于小于1μm.
(2)薄膜电阻则可以做到0.01%或0.1%精度,
(3)薄膜电阻则可以做到非常低的温度系数,这样电阻阻值温度变化非常小,温度系数最小可达5ppm。
(4)采用的是真空蒸发、磁控溅射等工艺方法,电阻膜层主要成分为镍铬合金。
(5)金属薄膜电阻具有非常好的温度稳定性,极低的电流噪声,极低的非线性影响,很容易实现1%,0.1%的精度和误差。成本比起厚膜电阻贵一些。
厚膜电阻:(市面上常见的电阻,被大量使用的电阻)
(1)厚膜电阻的膜厚一般大于10μm
(2)厚膜电阻10%,5%,1% ,0.5%是常见精度
(3)厚膜电阻的温度系数上很难控制,一般较大
(4)厚膜电路一般采用丝网印刷工艺,使用厚膜激光调阻机将阻值修调到规定的要求。通常是采用以96%Al2O3的陶瓷基板作为散热基材、Ag-Pd作为导体材料、钌及钌的氧化物作为电阻体材料、玻璃釉作为包封材料、端头电镀镍锡等。
(5)温度系数在±200ppm/℃~±400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