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电容通高频,大电容通低频?

楼主(2021-01-15):
为什么小电容通高频,大电容通低频?

网友A:

大电容需要的介质面积比较大,而电极和介质是卷在一起或堆叠在一起的,要做到面积比较大,必然卷的或者堆叠的比较多,其分布电感就会变大,而分布电感越大,高频越不容易通过。
从理论上(即假设电容为纯电容)说,电容越大,阻抗越小,通过的频率也越高,但实际上超过1UF的电容大多为电解电容,有很大的电感成分,所以频率高后反而阻抗会比较大,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个电容量较大的电容并联了一个小电容,这时大电容通低频,小电容通高频。电容的作用就是通高频阻低频,电容越大低频越容易通过,电容越小高频越容易通过,具体用在滤波中,大电容虑低频,小电容虑高频。
理论上电容越大阻抗越小,频率越高越容易通过,理论是没错。
低频通不过小电容:不是绝对通不过,只是阻抗较大不容易通过。
高频通不过大电容:理论上大电容高频更容易通过,只不过由于大电容制造工艺所限,一般都是卷制的,大电容本身分布电感比小电容要大得多,由于感抗与高频阻抗成反比关系,所以就限制了高频信号的通过,一般电源滤波回路负责人的厂家会在大电容旁边再装个瓷片小电容滤除高频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