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外接晶振为什么要并上两个电容

楼主(2021-01-15):
单片机中的外接晶振为什么要并上两个电容

网友A:

1.为了要满足谐振的条件。 具体讲就是:晶体元件的负载电容是指在电路中跨接晶体两端的总的外界有效电容。是指晶振要正常震荡所需要的电容。一般外接电容,是为了使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等于或接近负载电容。不是所有晶体振荡电路都需要匹配电容。是否需要由振荡电路的形式决定,分析时需采用晶体的等效模型。
2.接地: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接地, 实际上就是电容三点式电路的分压电容, 接地点就是分压点. 以接地点即分压点为参考点, 振荡引脚的输入和输出是反相的, 但从并联谐振回路即石英晶体两端来看, 形成一个正反馈以保证电路持续振荡

3. 容易启振。 4. 减小分布电容的影响, 5. 提高晶振稳定性。 6. 提高大批量产品晶振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