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等效原理图及工作原理

楼主(2021-01-17):
继电器在电路中应用的还是挺多的,用它可以用低压控制高压,所以使用起来更安全了一些,至于这点我想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比如家庭里安装的漏电保护器,其实主要器件可以说就是用到了继电器,那么继电器的原理是什么呢?今天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下面这张图就是常见的继电器形状

在下面有5个管脚其中一端有2个管脚,一端有3个管脚,为了便于理解,我找了一个等效原理图

在这个原理图中看的会更加清楚一些,有3个管脚的那一端就是对应原理图上的A,1,B,其实AB实际上就是一个线圈,当线圈AB中电流的大小达到一定程度时,根据通电螺线管周围存在磁场这一知识点可以判断,衔铁会被吸附下来,也就是在等效原理图上弹片会由3弹向2,如果线圈中的电流达不到,衔铁就不能被吸附,会始终与3相连。
下面这两张图更能形象地表达出这一点,下面第一张图是开关没有闭合,此时线圈中也没有电流通过,所以此时衔铁是一直在上面的,触点也不能够接触,如果后面接了一个电路,那么这个电路就会断路,也就是下面的灯泡并不会亮。

如果此时闭上开关呢?线圈上就会有电流通过,这时候在线圈周围就会产生磁场,因而衔铁会被吸下,此时后面的触点也会接触,同样如果后面连了一个电路,那么这个电路就会导通,像下面这张图灯泡就会被点亮。

讲到这里大家对继电器是不是熟悉了很多呢,其实它的应用还是挺多的,像走廊上的声控灯,光控灯或红外感应灯一般都会用到继电器,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分享过一款能够自动断电的电瓶充电器,就是下面这张原理图,其实主要器件就是用到了继电器,了解了继电器的工作原理,这个电路也能够很容易分析出来。

网友A:
能不能介绍一下latching relay

网友B:
这里介绍的 继电器,是 机械式 继电器,
继电器的 自锁 原理,有触点式及磁保式。

网友B(2021-02-21):
线圈跟负载並联,按钮跟触点並联,就能自锁,这样的接线图网上多着,
继电器自锁,。线圈供电不经触点也可以,利用 电桥 原理,触点未吸合时,线圈处于等电位状态,不进电,触点吸合,电桥平衡破坏了,触点就能持续吸合。

网友B(点评):
跟三极管一样,继电器的 励磁及带负载 方式,也可以有 串联馈电与並联馈电 两种。

网友B:
继电器的铁芯,通常是一整块的 工程纯铁(软铁)而非叠片或卷片式,
这样,当线圈断电,自感高压企图拉弧的时候,铁芯实际上成了负载,就像 铁锅与电磁灶的关系 那样,冲击电势虽没完全消失但会被削弱。